广招天下英雄贴

楼主(2005-07-08):
我在这招贴请大家讨论一下变频器的滤波电容坏的原因都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欢迎回复!!!

网友A:
滤波电容损坏的原因主要是整流后波形太差引起滤波电容频繁充放电而起的损坏,有下列两种情况: 1、检查一下三相整流器流桥是否有一组二极管损坏。曾碰到一台变频器因整流桥一组二极管损坏而引起的滤波电容损坏。当时负荷小,变频器工作正常,输出侧电流平衡,但输入侧一相电流为0,引起滤波电容损坏。更换整流桥后再没有坏过电容。 2、输入电源三相不平衡,或三相电源中谐波成分较高,三相整流后波形比较差,也易引起滤波损坏。比较简单的方法是加直流电抗器或交流输入电抗器。

楼主:
谢谢并无虚言.您这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多谢赐教.我还遇到过电源电压过高引起的电容放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