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PG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5-07-08):
前一段时间,应用FX-1PG驱动伺服系统做了个工程,感觉效果还可以,但对与FX-1PG的用法还是不太理解,例如:原点回归法、双速定位法等,现想和对FX-1PG感兴趣的朋友一起探讨一下,共同学习,也希望此方面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请问可以给我EMAIL一份FX-1PG的资料吗?中文版 谢谢!renjianwei666@126.com

网友B:
1PG的用处不大,差不多用PLC就能替换.双速定位有个标志.驱动就是双速了.当然得先把第一,第二速度设定好

网友C:
fx2n可以最多带八1pg基本动作还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D(2005-08-15):
FX2N用的型号中FX2N-1PG; FX-1PG是用于FX2/FX2C上的;

网友E(2005-10-18):
我有,但只有一本呀。

网友F(2006-05-20):
有1PG编程手册吗
给我一份电子版本的行吗?
woricw@yahoo.com.cn

网友G(2006-08-11):
请问可以给我EMAIL一份FX-1PG的资料吗?中文版 谢谢!

网友G:
请问可以给我EMAIL一份FX-1PG的资料吗?中文版 谢谢
   lguowu@126.com

网友:
我有fx-1pg中文手册,
本人有一些三菱方面的资料,如fx2n中文手册,fx3u中文手册,got930中文手册,fx-1pg中文手册,fx-10pg中文手册,fx-1rm中文手册,各种特殊功能模块,编程电缆自制原理,FX-PCS-DU-WIN-C三菱plc学习软件,等等。一份资料就一元,到我的店里拍下,然后告诉我你要什么,就等着收货好了。另外,你们想要什么资料,可以咨询我,我手里有很多东西哦!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1-113e04ca36a0e754a36ea3cfca7df048.jhtml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1-113e04ca36a0e754a36ea3cfca7df048.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