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紧急求助MCGS方案

楼主(2005-07-08):
紧急求助各位高手:我公司现在做一套自控系统,用一台上位机带两套三菱FX PLC系统和一条带仪表的总线,方案如下:两套PLC系统分别挂在两个串口上,一条带16个仪表的总线挂在另一个串口上,在上位机上要用三个串口,请问MCGS软件能实现这个功能吗?如果能实现的话,在设备窗口中怎样添加?请各位高手赐教!最好有例子,本人邮箱:syt0524@126.com

网友A:
用通讯的方法做,一个串口就够了

楼主:
多谢APHONE的建议,但是客户要求必须要这样做的。你说的用通讯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啊?用485总线吗?在两个FX PLC上加485BD卡,再把两个PLC和仪表都挂在485总线上,可以用VB写代码来实现通讯,是这样吗?还有如果用CC-LINK的话,CC-LINK 是主从式的,我想问如果能在上位机上加一个卡的话,行不行啊?

网友A:
用三菱的做, 要加485BD, 或者485ADP, 如果是西门子,就方便多了 ,西门子的编程口就是485的, 可以考虑西门子的。 可以做成1:N网络的格式。

楼主:
多谢APHONE!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您的建议是不错的。但是我们的客户要求必须要这样做,一个上位机软件连接三个串口,两个串口连接两套PLC,一个串口连接一条挂仪表的总线,还请APHONE能直接答复一下我的问题,就是用MCGS到底能不能实现这个任务,如果不能的话我只能选择KINGVIEW软件了。多谢APHONE的支持,期待您的指点!

网友B:
用MCGS软件可以实现,如果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配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完全可以实现,可与我联系xhlqs@163.com

网友C(2005-08-23):
这个应该简单的,你就在设备窗口先挂一个通用父串口设备,然后在通用父串口设备下面挂三菱的232协议,设备一下串口号,然后三菱PLC这端用232-DB模块连接.我不知道你的仪表是什么通迅的,所以就没有办法答复你啦!

网友C:
我刚刚试了一下肯定行的,但你可能要设置多个通用父设备串口,然后设置串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