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各位大侠

楼主(2005-07-08):
1.在安川伺服单元中有一项"多匝限位设定",该选项设置是不是相当于是可以改变绝对旋转编码器的可旋转圈数(编码器旋转到一定的圈数之后,编码器又从0开始记) 2.在安川伺服系统中,PAO,PBO的串行数据可不可以直接用川口接收,如果可以的话,要注意些什么. 上面两个问题我今天问了安川的技服,结果一个都没有回答我,说我问的问题太多了,郁闷死了,还是觉得网上的大侠门好,问再多,再幼稚的问题也是有求必应.所以大侠们还要多多帮助我门这些小字辈呀!

楼主:
难道没有人用过安川的伺服单元吗 !都没人回答 ,急死我了!

楼主:
各位大侠,含泪求助呀.

网友A:
如果安川的技术服务都不能解答你,估计也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PAO和PBO在我印象中是增量编码器信号,不可能直接用串口接收。

楼主:
增量式和绝对式可选,我选的是绝对式的. 我感觉安传今天当班的客服有点不负责任,我问什么他都说说明书上有,让我回头自己看,越想我就越想投诉他.

网友B:
TO:罗汉,您好! 1、多匝限位设定:您的理解基本正确,主要也是必须用于绝对值编码器的情况下,主要作用就是在圆周运动时当电机旋转N圈实际负载转动一圈,此时您想使驱动器里的编码器数值能如实的和实际负载对应起来,即一圈后清回到0,在pn002.2=0(绝对值编码器有效,否则绝对值编码器将当作增量型使用)的前提下,设置参数pn205(0到65535),默认参数65535:此时数据范围为-32768~+32767之间变化,除此外在0~pn205的值之间变化。。。 2、PA0和PB0为是增量型编码器的输出点,输出方式RS422线驱动方式,其实说白了就是A、B、Z每相加了个反向信号。。。接受注意事项:将反向的信号反转后与正向信号进行叠加,这样的传输的好处可以消除外界的信号干扰,干扰对正反向都产生,这样在反向叠加后就正好抵消了。。。接收有专门的线驱动接收电路和芯片(SN75175或MC3486),注意终端电阻(220~470欧)和去藕电容(0.1微F)的大小要符合。。。如果您的控制器可以接收线驱动的编码器信号,只要将信号对应接入即可。。。注意5V电源正负极。。。

网友B:
在采用了绝对值编码器的方式向上位控制器传输编码器数据时除了要占用PS0端子外,在通讯最初的初始化时也需要占用PA0、PB0两个端子,发送初始增量型脉冲给控制器,在初始串行数据通讯结束后50ms左右的时间后PA0、PB0就恢复了通常的增量型的状态,在完成初始后PS0则就开始进行了旋转量的串型数据通讯。。。 在采用绝对值编码器的条件下,您也可以通过使用SEN信号将报警检测内容由PA0端子以串行数据通讯传输给控制器。。。 注意事项就是电源ON要3S以上后才能将SEN置于高电平,SEN信号在初始化时是从低到高电平并且要保持1.3S后才能进行OFF动作,报警信号就是SEN从高到低时有效的,也就是说要在初始化后的1.3S才能使用SEN、PA0进行报警信息的传输。。。否则电机即使伺服ON了也不会通电。。。

网友B:
具体通讯格式和计算方法请参照伺服手册的5-90多页吧(好象是。。。)

网友B:
TO:罗汉,您好! 请问您电话给安川哪里的技术服务?上海公司的还是北京事务所的?其实他们的技术水平不见得比你高多少,因为他们本身就没用过多少。。。 N年前我在安川工作进行变频器技术培训时让我涕笑不得的是培训我们的技术人员居然让我们问的无法解答,因为部分功能他们都没用过。。。后来来了个研究生高手要给我们讲变频器3电平工作原理,上来就把3电平的桥式电路画反了,要不是考虑怕他误人子弟我都懒的给他指正,咳~~~其实好多在外资工作的所谓的技术人员比我们国内搞相应产品开发的工程师水平差远了,有时都不如一线应用产品的。。。尤其是日本企业对技术的保护做的简直比现在姑娘对待处女膜都珍贵的多的多,呵呵,开了句玩笑斑主别删我啊。。。哈哈哈

网友C(2007-11-18):
凡夫俗子: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7-11 12:23:00
    在采用了绝对值编码器的方式向上位控制器传输编码器数据时除了要占用PS0端子外,在通讯最初的初始化时也需要占用PA0、PB0两个端子,发送初始增量型脉冲给控制器,在初始串行数据通讯结束后50ms左右的时间后PA0、PB0就恢复了通常的增量型的状态,在完成初始后PS0则就开始进行了旋转量的串型数据通讯。。。

在通讯最初的初始化时也需要占用PA0、PB0两个端子,发送初始增量型脉冲给控制器  请问此时向上位控制发送数据就是普通的脉冲? 还是通讯帧的数据?   看手册上说的好象是用通讯来发送的。 那么岂不是说PAO又做通讯线,又做差分输出的脉冲信号。  我上那儿找这样的PLC来和它连呢?  真是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