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数和分辨率

楼主(2005-07-08):
线数是怎么回事,他与分辨率之间有什么关系呀!

网友A:
分辨率等于1/(n*线数)。n是系统信号的细分数,是小于一的整数。

楼主:
我怎么看不懂啊,n是系统信号的细分数,是小于一的整数

楼主:
一个16位的绝对旋转编码器,他的分辨率就是2的16次方分之一,因为编码器采用4频,所以他每转一圈就是2的16次方/4=8192,这里的8192是不是就是线数.还有绝对编码器可旋转的圈数是制造厂家随意定的吗!比如说64转或是2000转

网友B:
这是一个我们的常用语和标准词汇之间的关系,标准词汇应该叫分辨率,那“线数”该如何理解? 我个人理解如下: 1、通常情况下也就是没有4倍频前的那个分辨率。。。例如:1024、800等也就是编码器的基本分辨率。。。 2、也有称那个2的N次幂的N为线数的,如果是1000、800、2000就无法用这2的N次幂的N来表示了,所以就直接称分辨率为线数了,习惯后就直接叫了。。。 3、线数的来历?大家都知道绝对值编码器可以用标准2进制(或格雷码2进制)来表示编码器的实际位置的角度,那么在无外部电子记圈电路或器件时,这个2进制的位数是多少呢?其实就是在编码器内有多少个检测开关就有多少位,这些开关是沿编码器的半径线分布的,同样在码盘上就有与每个检测开关一一对应的光栅圈(或磁栅圈),每个检测开关负责检测一位也就是检测其中一个栅圈,这些栅圈的栅孔呢就是按照2进制的高低位顺序由内向外进行相应的刻制。。。这样光栅转到一个位置,对应的N个检测开关就按通断的逻辑输出一个2进制。。。每个开关有一个信号线输出,所以线数就代表了2进制的位数也就是N次幂的N。。。当然每个编码器的线缆里还有给所有检测开关供电的电源线等等就不包括在内了,哈哈。。。绝对值编码器通过外部的记圈电路或芯片可以增加检测的范围。。。 一己之见,有误见谅并敬请指正~

网友B:
TO:罗汉,您好 “还有绝对编码器可旋转的圈数是制造厂家随意定的吗!比如说64转或是2000转”? 我的理解2个情况: 1、这个圈数不是编码器的转速,而是指外部记圈芯片能记忆的最大圈数,如果超出了,2进制就溢出或循环了。。。 2、如果您的单位后面加个“/分”或“/秒”例如64转/秒、2000转/分,我理解就不是指记圈的圈数了,而是编码器能保证检测位置不丢失的最高转速了,这个参数的设置和检测开关的响应时间及检测电路的运算、响应时间有关系,但64/秒、2000/转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因为编码器的最高转速应该比这大多了。。。 一己之见,有误见谅并敬请指正~

网友A:
前面写错了,是不小于一的整数。凡夫俗子说,“标准词汇应该叫分辨率”,相比之下“线数”确实不是一个有严格定义的东西。有的时候,他就是指编码器的刻线数,一圈是多少刻线,或者每毫米多少刻线;有的时候,就是在指分辨率。 对于增量式编码器而言,一圈刻1000条线,转一圈至少是输出一千个脉冲。而采用不同的计数方式,可以每圈计1000、2000或4000个数(关于AB方波4倍频的细节,如果不懂,自学去吧),这时,刻线数就不等于分辨率。另外,对于分辨率极高的编码器(光电式的一般称为“光栅”,“圆光栅”或“直线光栅”)在传感器内部或外部,对每一个刻线的信号进行“细分”处理,常见的有10细分、25细分、50细分乃至250细分。这是,分辨率比实际刻线数就高得多了。 考虑的细分的因素,同样分辨率的编码器,刻线数高的,理论上精度比较高(当然不要拿国货精品去和海德汉的产品去比较)。

楼主:
谢谢几位大侠了.真实收益非浅啦!!

网友C(2013-01-17):
mark,待学习、编码器需要

网友D(2018-03-31):
谁能再讲解的细致一些吗,增量式旋转编码器的线数是什么意思呢??

逃吧上卖的那种2000PR的???谁能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