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简单问题请教

楼主(2005-07-08):
系统手册有句话:在每个扫描周期的结尾,CPU把输出映象寄存器的数据输到数字量数字输出点(模拟量输出直接刷新,与扫描周期无关) 请问括号里的话是不是说模拟量输出值在扫描周期的任何时候都是直接刷新输出点?模拟量输出值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变化N次,则直接刷新N次?

网友A:
应该不会吧,那不乱套了。

楼主:
哦,有没有更确定点的回答啊?

网友B:
模拟量输出所需的数据是从PLC主机传送过来的,所以虽然模拟量模块是直接刷新的,与PLC的扫描周期无关,但是因为PLC需要执行一周期后才能把数据送给模拟量模块,从外部来看,模拟量模块的值也是随着PLC一个周期刷新一次...

网友C:
可以理解为模拟量输出是程序执行到了立即输出, 而开关量是先寄存在映象区最后一起输出!

网友D:
同意张大明的说法。 另外,老大,输出是你程序控制的,你在一个周期内不向输出多次写值他怎么能变很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