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47能否与3.6V供电MCU接口

楼主(2005-07-08):
GR47能否与3.6V供电MCU接口? 各位,我原来用G18模块与3.6V电池供电MCU(MSP430F1121A)做成嵌入式系统,平时无电,每天定时发送一次消息,瞬间给手机模块供电。GR47与MCU之间用三线串口方式,DTR、RTS一直接地。 由于G18模块太大,想使用体积稍小的GR47。但GR47的参数表说UART1必须全部线用上,不知可否采用三线串口方式。另外,GR47接口电压是2.75V,进GR47的信号可外部分压,只是不知GR47出来的信号(2.75V)能否驱动3.6V的CMOS门电路。哪位有此方面经验的同行可否帮助一二,谢谢了。另外GR47目前的价格怎么样?有无货?

网友A:
GR47可以使用三线连接方式, GR47接口电压是2.75V,可以直接驱动3.6V的CMOS电路,但推荐使用电平转换电路,价格在这里不方便透露,如果还有什么技术问题,可以直接打我电话和我联系,我们是一级代理,全国价最低。 科浪集团是索爱亚太地区的总代理,而且现在仅此一家,像别的地方卖的模块很可能是在炒贷,或者从我们公司买了顺便销售,赚点差价,我们在北京,上海,深圳都设有办事处。    联系电话:(010)82572242--806 13810981120 郝先生

网友A:
相信索爱GPRS模块的稳定性和适应温度能力好多测试过的人都知道在所有GPRS模块中是最强的,这是业界人事所公认的,而且在前不久的一次在火车上公开测试中索爱的GR47模块也得了第一.只是好多人都觉得索爱的模块价格相对过高.    现在索爱新出的GM47Rev5就解决了这一问题,去掉了以前GR47有的嵌入式开发部分,价格就相对降低了不少,比g20要更低一些,而且稳定方面更胜GR47,同时内嵌TCP/IP协议栈,性价比越高。而且是真正的工业级模块,工业级不工业级不是自己公司吹出来的,要经过实际测试,GM47工作温度-30摄氏度到75摄氏度那家模块能比。像那些simecom,wavecom的垃圾产品,有点温度就死机也敢出来卖。所以劝大家相信大品牌,不要图便宜,如果用了那些牌子的模块早晚要换三大品牌的模块的,前期的开发工作也就白费了,所以选择模块很重要。像索爱在GPRS方面的应用有了多年的经验和技术势力,PC卡一直被中国移动捆绑销售,在模块方面,中国南方好多大电表厂都在使用,用过的都说好。哈哈    产品描述 支持EGSM900/GSM1800双频段,可以通过SMS、CSD、HSCSD或是GPRS进行数据收发,以及处理语音通讯。该模块也同时兼容于世界范围内的各种主要通讯标准。   GM47结构相当紧凑,只有50*33*7.2mm,由经冲压而成的外壳进行封装,可以适应各种严酷温度环境下的工作。具有M2M通讯解决方案的全部核心功能。   GM47除了具有普通GPRS模块的功能之外,还专门内嵌了IP协议栈,方便用户直接使用相应AT指令进行开发工作。   支持:EGSM900/GSM1800双频   控制:直接AT指令控制   GPRS标准:Class 8 / Class B   GSM标准:GSM phase2/2+(SMS)   输出功率:EGSM900时,2W / GSM1800,1W   输入电压:3.4-4V   功耗:语音通讯时,250mA(平均);GPRS数据通讯,350mA(平均);空闲状态,<5mA(平均)   重量:18.5g(包括外壳)   体积:50*33*7.2mm   环境温度:-30°C -- +75°C(工作温度)/-40°C-- +85°C(存放温度)   数据速率:CSD状态下最大速率9.6kbps、HSCSD状态下最大速率19.2kbps   接口:60pin   包括电源、3/5V SIM卡、RS232接口(1200-460800bps)、语音输入和输出各2路、3路模拟-数字转换、1路数字-模拟转换、蜂鸣器输出/ MMCX天线接口    科浪集团是索爱亚太地区的总代理,而且现在仅此一家,像别的地方卖的模块很可能是在炒贷,或者从我们公司买了顺便销售,赚点差价,我们在北京,上海,深圳都设有办事处。    联系电话:(010)82572242--806 13810981120 郝先生

网友A:
周六日,休息,可以直接打我手机,0-13810981120 认真为您解决技术问题

楼主:
我试过,将CPU用3V稳压管从3.6稳到3V后,却可以实现接口。折腾了很久。GR47的脚本语言功能比较强大。

网友A:
建议使用GM47,价格比GR47更便宜,性能是一样的,如果有需要请和我们联系

网友B:
GR47的脚本语言功能怎么使用?,能否告知?lvmap@163.com qq251497832

网友B:
GM47好象是gsm模块吧,我在开发使用gr47,还不错

网友A(2005-08-10):
谢谢孙建延的支持,GM47rev5也是GPRS模块,同GR47一样都是内嵌TCP/IP协议栈的,只不过比GR47少了嵌入式开发部分,就是少了GR47那44K的flash,如果您正在开发GR47,而且是外加的单片机,建议使用GM47,因为GM47和GR47是一样的,成本会更低,而且可以直接更换GR47,都是使用的同样的60PIN接口,完全相互兼容,如果有兴趣请与我电话联系。 010-82572242-806 0-13810981120 郝先生 QQ:17070952

网友A:
想要使用GR47的脚本语言功能需要我们的专用开发板,和索爱的IDE开发工具,是采用C语言进行开发的,直接通过开发板烧入GR47内,开发环境很简单,不知道这些工具你有没有,如果没有请和我联系。

网友B:
to 绯色 专用开发板和索爱的IDE开发工具是不是需要费用多少? gm47多少钱 可以发给我看看lvmap@163.com

网友A:
的确是需要收费的,这里我也不方便透露价格,如果需要我们可以电话联系,必须确定身份以后才能发给您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C:
GR47最大电流在2A左右,一般的芯片达不到这个要求,有推荐的电源电路吗?如果电流太小,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如果电流太小,会造成通讯不稳定,经常掉线,网络信号灵敏度降低。 我可以给您提供我们的DEMO板,已经把电源电路做好了,如果有需要请和我电话联系。 010-58816076-806 0-13810981120 QQ:17070952 郝

网友D(2005-10-18):
可以采用LM2576提供大电流!

网友C(2006-08-18):
请问用on/off端控制 模块启动与关闭 在时序上有何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A(2006-10-09):
最新产品GR64已经全面上市,功能更强大,传输速度更快,稳定性更好,全面兼容GR47,价格将更合理。

欢迎来电话咨询:
科联电子索爱及wavecom GPRS模块亚太区总代理
郝学明
手机:13810981120
QQ:17070952
MSN:harin010@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