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怎么解决

楼主(2005-07-08):
为什么屏蔽线一端接地,的抗干扰做用比两端都接地好呢?这是什么道理呀!大侠别光看赐教一二,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呀!!!

网友A:
屏蔽线的接地方式原则上采用单点接地,而且接地点一般为信号源端。因为一般来说信号源端受到的干扰最大。如果两端接地或多点接地,因为无法保证各接地点的电势完全一样(即使各接地点的电势都一样,由于干扰源产生的附加电势都有可能造成个接地点的电势不一样),从而造成各接地点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电流,而就是这个电流造成了附加的电磁干扰......

网友B:
西门子的说明书说: 对将电压、电流和电阻等不同类型的传感器连接到模拟量输入模块。为了减少电磁干扰,对于模拟信号应使用屏蔽双绞电缆,并且模拟信号电缆的屏蔽层应该两端接地。如果电缆两端存在电位差,将会在屏蔽层中产生等电势耦合电流,造成对模拟信号的干扰,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让电缆的屏蔽层一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