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接招 ;用变频器改造注朔机

楼主(2005-07-08):
有台注朔机电机功率45KW。用PLC 控制。没有0--1A电流指示。请问怎么办用变频器节电改造。

网友A:
看一下主比例流量阀的信号能否用上.比例阀的信号代表所需液压油用量,也代表电动机转速,可以把它调整后用于变频器控制.

楼主:
冰川兄, 上面没有比例阀信号0-1A,还有什么招请指教我想用恒压供水方试不知怎么样。

网友A:
看来你的注朔机是一台古董了,还是继电控制的吧?麻烦了! 至于恒压供水的方案就比较多了,压力信号经变送器回到变频器,一般的供水泵用的变频器都有PID控制,使用很方便,看说明书就可以搞定。

网友B: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C(2008-03-17):
请问你是哪里的企业,我们公司就是做这个的,有需要可以跟我们联系 13480121039

网友D:
  没有0-1A电流指示,不等于没有0-1A电流。有问题可以问我13704007982。沈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