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以太网

楼主(2005-07-08):
想把车间各机床工作状态通过以太管理网在pc管理机上直观显示出来,请高手指点最经济方便之高招

网友A:
基本上没有经济的方法

网友B:
使用串口联网技术

网友C:
机床现用控制通讯接口是什么?串口?总线?以太网?

网友D:
用带工业以太网接口的小型RTUSTC511,完成各机床所有数据的采集: 国际品质的stc511小型RTU: 16路DI (开关量输入) 8路DO (开关量输出) 8路AI (直流模拟量输入) 2路AO (直流模拟量输出) 2路PO (脉冲输出) 2路485接口 MODBUS RTU/ASCII协议 1路工业以太网接口 MODBUS TCP/IP协议 有兴趣,请联系010-68703353 夏先生 QQ:10815405

网友E:
用串口联网服务器将机床连接到以太网上,机床一般都是RS232串口,最贵的应该是软件,机床联网以后,相应的监控和管理软件开发成本较高。

网友F:
购买监控和管理软件 机床上有以太网口 对其组网 将监控数据传上来就可以拉

网友G:
提供瑞典TIGON品牌的以太网现场控制器: ◎网络接口:10M以太网 1个,MODBUS 1个,RS232 1个 ◎开关量输入:有源6路,干触点32路 ◎开关量输出:继电器2路,集电极32路 ◎模拟量输入:4-20mA/0-10V 4路 ◎模拟量输出:4-20mA/0-10V 2路 ◎编程:支持IEC61131-3,且用户可以自定义算法 有兴趣,请联系021-64704009 吴先生(tigonit@yahoo.com) 上海天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H:
研华的6000系列以太网模块,加组态软件来完成您的要求,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