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变频问题

楼主(2005-07-08):
大家好,我使用的变频器是台安N2-203-H,输出规格是AC 3PH 0-240V 1.7KVA 4.5A, 我使用的三相异步电机是功率 2.2KW,频率50HZ,电压380V,转速1430r/min,电流是5.0A,YI00L1-4型,买来时是星形接法,W2与U2相连,U2与V2相连,我把其改成三角形接法,W2与U2与V2都拆开,W2与U1,U2与V1,V2与W1分别相连. 我首先让L1和L2输入单相220V电压,频率设的较低,输出T1,T2,T3不接U1,V1,W1, 按下RUN键后,T1,T2,T3两两之间开始有电压,但这电压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加,50HZ时接近220V,此为情况一. 情况二,T1,T2,T3分别与U1,V1,W1,相接后,我把频率设的较大时按下RUN键后,电机纹丝不动,而且频率在10几赫兹徘徊,升不起来,过一段时间后,出现过载OL2警告. 针对这两种情况,不知问题出现在在哪?也不知有何办法解决上述问题,以前与YVP100L1-4 变频调速电机使用运行正常.

网友A:
电机不配套.接成三角形电流太大.若是三角形的可以改星型

网友B:
你使用的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压是3PH 240V,怎么能带动电压为380V的电机?

网友C:
情况一很正常

网友D:
你说的都很对,我觉得应该电机是不是原来都坏了,或者改电机接法时与你说的不相符。要不然换一台电机,先不改接法,接上变频器,应该能转,只是达不到满功;之后,再改成三角形接法再试机。

楼主:
YVP100L1-4 变频电机的参数功率2.2KW,额定电流5.1A,额定转据14.7NM,电压380V,把其改成三角形接法后,正常运行

楼主:
董胖师傅,您能否具体解释一下您的想法?

网友E:
u1,v1,w1,u2,v2,w2这6个抽头较验过吗? 情况一是空载下,应属正常。情况二显然是过载了,看了有多少电流了吗?380v的电机在220v下运行,磁场肯定是不饱和的,但是至少空载时应该转得起来。查一下接线吧。

楼主:
情况二也是在星形改成三角形后得到的,异步电机是不是要降压启动,是否用星三角接法会解决问题,我现在不敢试,怕把变频器搞坏,但YVP100L1-4 变频电机上,我直接改成三角形,接上线就正常运行了 YVP100L1-4 变频电机的参数功率2.2KW,额定电流5.1A,额定转据14.7NM,电压380V.

楼主:
现在让异步电机星形接法,把N2-203接上,空载下电机转动,但电机轴的转矩太小,根本带不动负载?我把其改成三角形的,变频器的频率设的较低时,根本没反应,在大约40HZ时,电机突然一转,电机的定子输入电源端突然冒出火花,电机就停止了. 我现在想知道为什么YVP100L1-4 变频电机改成三角形后,变频器能正常运行?

楼主:
我的变频器适用容量2.2KW,额定电流10.5A,额定容量4KVA,我将连接W2,,U2,V2的连片拆下来,接在W2和U1,U2和V1,我用和变频器输出端同样的线把V2与W1连在一起,会不会是这根线的原因?

楼主:
问题已解决,尽然是异步电机的U1,V1,W1的标号标错了,打死我也没想到这点. 不过在频率调高时,变频器会出现马达过载的标识,N2-203-H的功能号Fn_5我设为3,高启动转矩,功能号69为0000,70为8.7,三项异步电机的铭牌上参数电流5.0A,转速1430r/min,我现在把其改成三角形. 这个情况该怎样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