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的通信

楼主(2005-07-08):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OMROM温控器5ECN能否与电脑或PLC通信呢?可以的话要怎么做?谢谢

网友A(2005-11-26):
能否通讯看你那个规格中,是否有这个功能,一般而言,温控器都可以与PLC通讯,看它是否有再传输,RS485等。

网友B:
只要有口就行

网友C:
只要有通信口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