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一拖三?

楼主(2005-07-09):
请高手指点:一台变频器拖动三台水泵实现恒压供水如何实现?变频器输出端能否在负载运转的情况下断开功换为工频?22KW的水泵能否直接启动? 谢谢赐教。

网友A:
只要你的电源够大(可以计算),大水泵电机是可以直接启动的.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端可以在负载运转的情况下转为工频,另外你要是想一台变频器拖动三台水泵的话,需要加一个控制器来实现。 具体的办法你可以来电咨询。024-23991030。李工。

网友C:
我也很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