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高级脚本应用wincc6.0 C脚本实现类似VC++中打开公用对话框的问题.(本质上需要实现配方数据存取)

楼主(2005-07-09):
现有WINDOS XP+WINCC6.0平台. 在WINCC中要实现文件的存取,需要打开WINDOS标准对话框(就象我们打开/保存文件出现的那个对话框,VC++中称之为CfileDialog类,用这个类创建一个对象,即可以调用WINDOS标准对话框),现在需要在WINCC中实现,该如何处理? 另外,用别的办法实现配方数据存取(介质为硬盘)也可以

网友A:
这个问题太难了呀!!搂主还是给我们讲解一下吧,别考我们了!

网友B:
wincc支持dll吗?如果支持,则用vc做个dll,然后在wincc中调用。

楼主:
要是WINCC支持DLL就好了,ACTIVE的OCX是支持的。

网友B:
既然会VC还用猪态干吗?省下的钱给你作编程费不是很好吗?WinCC很贵的,即使打个折付给公司作管理费还是有的赚的。这样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楼主:
我的WINCC自然是免费的.WINCC做界面还是会快很多,而且比较漂亮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WINDOWS下有API函数GetOpenFileName()封装了标准对话框,这个函数被定义在COMDLG。DLL下,声明在COMMDLG。H下, 在WINCC下调用WINDOWS API函数需要声明如下的格式: #pragma code("comdlg32.dll") #include "commdlg.h" #pragma code () ......... GetOpenFileName(...) 即可以打开标准对话框。 已经在WINCC上测试通过。

网友C(2007-10-22):
这个我用过不好用,提示错误:不能找到#include 文件 commdlg.h
可以添加控件-》Microsoft Common Dialog Control,version 6.0
用VBS脚本:
Sub OnClick(ByVal Item)
    Dim CommonDialog
    Dim Text
    Dim objTag
'获取图形编辑上控件“控件6”是Microsoft Common Dialog
'Control,version 6.0 “控件7”是个 文本显示
    Set CommonDialog = ScreenItems("控件6")
    Set Text = ScreenItems("控件7")

    CommonDialog.DialogTitle = "请选择一个声音文件"
    CommonDialoG.Filter = "声音文件(*.wav)|*.wav"
'打开windows标准对话框
    CommonDialog.ShowOpen

    Text.text =CommonDialog.FileName

End S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