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100米的双缴线连接解决方法(紧急)

楼主(2005-07-09):
各位大虾:请教下6套PLC通过HUB和上位机相连,PLC到上位机的最大距离为 110米 左右,可以直接连接吗? 还是超过100米要用其他设备,需要什么设备?

网友A:
加多一个HUB作为中间桥梁,那么就会达到200米。 PLC----HUB----HUB----上位机 100m 100m 100m

楼主:
感谢 shiny ,您所说的加多一个hub就是用2个hub PLC----HUB----HUB----上位机 ? HUB----HUB 间的距离为多少 是否为100米? 而PLC----HUB和HUB----上位机 距离加起来为 100米? 具体的原理是什么,请赐教!!

网友B:
HUB能支持的网线最多100m左右,这和HUB接口电路发射的信号的衰减有关,所以任何网线不要超过100m。如果是工业环境,建议使用工业级交换机,或中间使用光线介质

网友C:
采用双绞线连接的以太网设备之间的连接标准为100m,这主要是这种传输方式决定的(主要原因不是衰减),你可以算一下:100M的方波信号,一个周期要站多少时间,传输100米后,会有多少的滞后,;如果距离太长,信号就会重叠了。 2.买好一点的线,110m是不用加中间设备的,这仅是我的使用经验。

网友D:
就你这个距离来看,使用超五类双绞线完全可以,110米应该没有问题。 即使要加hub也用不着加两个,PLC---HUB(或者switch,建议用switch)---PLC即可。

楼主:
小弟 有数了 谢谢各位 DX~

网友E:
没必要加HUB,只要现有的HUB质量好一点,双绞线是真正的超五类屏蔽线就应该没问题。

网友F:
我想请问一下,HART通讯器会不会被甲酸搞高后,就会坏, 如果它没了显示,上电池也没显示,是不是坏了呢? 请有关人士给予我答复,帮帮忙,谢谢·:)

网友A(2005-09-15):
下面引用由有为在 2005-7-11 13:00:00 发表的内容:   就你这个距离来看,使用超五类双绞线完全可以,110米应该没有问题。
  即使要加hub也用不着加两个,PLC---HU… -------------------------------------------------------------------------------------------- 对!!线要好,水晶头的接线也要按照标准就没多大问题

网友G:
其实用好一点的网线,100米没问题,我最远用过140米(当时实在没办法了),但150米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