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中间包转速控制其出水 流量转速关系

楼主(2005-07-09):
能否通过中间包转速控制其出水流量?其流量转速关系如何?假设中间包半径为R,高为H

网友A:
大哥!你的问题看不懂啊!能通俗的说你的模型吗?只有建立了正确的模型,解决才容易啊!

楼主:
感谢陈大哥热心帮助,其实我已经将其简化了,现再尽量详细叙述一遍,中间包绕固定轴倾倒液体,假设中间包就是个圆柱形容器,半径为R,高为H,不知道这样说还算清楚啊?我这有中间包的图片,如果大哥想看看,我可以发给你,我的QQ号码是371394547

网友B:
是不是连铸的中间包? 当钢水自由流动时,这个问题可以归一为等截面或者等体积的计算,用微积分应该可以,只是我久不用都忘了。

楼主:
铝水不是自由流动,是靠调节中间包的倾倒转速来控制其出水流量的,直到倒完,然后用另一个中间包继续倾倒,如此交替向漏包中倾倒铝水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建模啊,就是想建立流量和转速的关系模型呢,简单说就是找出流量和转速的函数关系Q=f(w)或传递函数Q(s)/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