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求助:三菱FR-A5AP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5-07-09):
求助:三菱变频器FRA500系列用FR-A5AP卡,在变频器内怎么找不到相应的参数?另外FR-A5AP能接HTL编码器吗?编码器是A、B两通道。

网友A:
A5AP手册上面有对应参数, 需要-A,-B信号

网友B(2005-09-03):
你在180-196号参数里肯定能找到

网友C(2006-04-10):
详见a5ap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