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变频经常出现OV-C故障,怎么回事???

楼主(2005-07-09):
台安N2系列3相380V 0.75KW变频器,使用了几个月,运行中间一直有OV-C的故障出现,按说明书说的是电压过高,但实际电压只有370几伏左右,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A:
风扇加一个保证不会再跳了

网友B(2009-06-22):
是变频过热的原因吗,我现在也碰到一到故障一样的,只需加风扇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