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400带ET200M电缆距离问题

楼主(2005-07-09):
我在项目中要用ET200M带IO卡件,但现场变送器及执行机构等距离在200~300米以上,看到硬件手册上写的ET200M的最大距离是200米,请问哪位在工作中用过距离大于200米的情况,如果模拟量电流信号是否会出现衰减引起不准等问题,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侠帮忙讲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A:
...顶一下, 加上拉电阻。 知道的告诉他啊。

楼主:
我用的电缆就是2x1.5的,手册上的200米针对的是什么电缆啊?是不是换成2.5还能好一些呢? 哪位有实际的应用给解答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A:
呵。。。线粗点是应该好点哦,呵。。。 真希望你能试试,不过200多米的电缆线放起来不是简单的事,呵。。。 试不起啊,呵。。 那位有应用经验,说说啊。

网友B:
“看到硬件手册上写的ET200M的最大距离是200米”先要弄清楚这个200的距离是什么?我认为,它是和CPU之间的通讯距离,与现场变送器及执行机构到I/O模块的信号距离是不同的。如果你的ET200带的I/O放在远离CPU的现场,就超出了200的通讯距离,如果ET200带的I/O放在CPU附近,那么信号电缆在200、300米是正常的,无论是AI、AO、DI、DO、RTD、RTC信号,完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