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数据能用串口进行接收吗!

楼主(2005-07-09):
一组串行数据,其规格如下: 波特率:9600 波 起动位:1 比特 停止位:1 比特 奇偶校验:偶校验 字符码ASCII 7 比特 数据初始化8 位字符。 能否用串口来接受这些串行数据.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要是不能你就杀了它!

楼主:
忘了还有个条件了,串行数据是由设备的两根线发出的,如果要跟串口相连,线该怎么接啦,晚辈刚入行,还请各位前辈们不吝指教。

网友A:
请了解 RS485 总线的相关资料

网友B:
RS232 端口通讯原理与应用IC及跳线 http://www.sangrong.com/bbs/dispbbs.asp?boardid=12&id=665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C(2005-08-17):
http://icmcn.home.sunbo.net,可以访问一下,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D:
你说的两线你要发解是485还是232的信号 232也有用两线的

网友E(2005-09-17):
接收肯定没问题。 串口还是用3根线吧,一个接受用的,一个发送用的,一个是接地的。

网友F:
知不知道接口电平,是232还是其它的,最好了解清楚,再查查各种接口的资料.肯定能通信!!!

网友F:
如果只接收,又是两根线就不太好说了,差分的(肯定有一根地线)和平衡的都是用两根线,得好好了解清楚是什么接口!!!

网友F:
更正:差分和平衡是一样,刚才敲错了,例如232用的是非平衡,422等用的是平衡!!!飞各位大侠,见笑了!

网友G:
RS232是3根线(RX、TX、GND); RS422是4根线(RX+、RX-、TX+、TX-); RS485是2根线(DATA+、DATA-);

网友H: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发出“起始位”的,我找了很多软件,里面没有“起始位”的设置,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I(2005-10-17):
起始位不需要软件设置,硬件逻辑电路自动组织发送,软件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要发送的数据交给串口通讯设备,其它就等待中断或者查询接收.如有问题: sunxl@realinfo.com.cn

网友J:
串口收发除满足硬件要求外,还必须满足软件协议.

网友K(2006-07-15):
232接收和发送至少用 2 3 5 三根线,5是地

网友A:
标准的串口设备自动发送起始位,不需要通过软件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