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T通信协议中可连接从设备的数量有地址帧的长度来决定吗!

楼主(2005-07-09):
HART通信协议中可连接从设备的数量有地址帧的长度来决定吗!

网友A(2005-08-26):
我认为不全是这个原因,主要还是由传输线的阻抗限制的,由于HART还是使用模拟量传输所以对功率的要求很严,如果阻抗太大的话会使传输电流受很大影响。

网友B:
如果是连接多个仪表模拟输出还有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