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问:FX系列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5-07-09):
初次接触三菱PLC,目前使用的FX1S系列PLC。是否能将几个PLC的422编程口并联,指定地址下载程序到各个PLC? 谢谢!!!!另外谁有GPPW7.0的中文使用手册,谢谢!!

网友A:
可以,但你要自己开发电脑程序或用组态软件。我有你要的手册。

网友B:
加一个FX1N-485BD的通讯板就行了;

网友:
422口不支持总线通信的模式,你可以使用FX1N-485-BD通信板或使用多个串口,每个串口和一个PLC编程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