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5-07-09):
各为大虾,我是一个刚从事工控的小生 我想请问一下,在STEP.7 V5.2里面怎样 编写程序控制变频器.用PROFIBUS控制. 包括在STEP7里面怎样做变频器和PLC的 组态.

网友A:
硬件组态你挂到网络上就OK啦。

网友B:
编程用move语句就可以。硬件组态以后就可以看到相应的地址了,可以读变频的状态,也可以控制频率的变化。有一点,如果启动不了,就先停一下再启。

网友C:
hehe 我建议你去现场总线里面去找 里面刚好有

网友D(2006-07-23):
你不说也看的出来,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