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问电动调节阀可否与自力式调节阀互换?

楼主(2005-07-09):
我公司现有一电动调节阀,安装在蒸汽管道上,调节蒸气压力,蒸汽压力通过压力变送器输送到调节器,调节器再通过侍服放大器来控制电动调节阀,请问,可否用自力式压力调节阀来代替电动调节阀。控制精度两者如何?能互换吗?多谢指点

网友A:
要看你所控制的介质温度和压力,温度过高,电动阀的精度高一些,而且比较容易选型,据我所知,目前的用于蒸汽的自力式效果并不怎么理想。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B:
对于自力式调节阀很多人有误解,认为精度低,可是目前这种阀门也在发展,在燃气行业的压力调节基本全部使用自力式调节阀,尤其是间接作用式调压阀一般稳压精度在±5%以内,比较好的±1%,而且反应速度比电动调节阀要快得多,价格要便宜一般以上。 但是用于蒸汽的自力式调节阀比较少,沈阳热工仪表厂就有。

网友C:
自力式调节阀我用过,在低压润滑系统,效果不错。

网友D:
这个要看你的是什么蒸汽了 加热的还是伴热的? 高温的还是不是高温的? 还有压力也得考虑 一般来说,电磁的控制精度要普遍高一点 可是成本相对也高出不少,而且维护也相对繁琐 如果控制精度不是很高,而材质又符合工况要求,自励式当然是首选

网友E(2005-08-19):
看你所说的情况 从安全考虑不需要更换,因为:调节器上的伐位指示也是重要的参数,可以帮助操作人员即时判断系统正常与否,而自力式压力调节阀没有的-----另外是 无差调节也是首要的----而自力式压力调节阀达不到,控制精度自然受到影响

网友B:
如果调节的压力是固定不变的,不需要远传监控,就可以换自力式减压阀。

网友F:
如果改自力式减压阀,主要看蒸气温度

网友G:
蒸汽管路上最好不要用自力式调节阀, 精度太低,好像还没有精度高的厂品 这与燃气不能比,一般蒸汽温度也在140度以上,压力4公斤j

网友H:
自力式调节阀,只能定值调节。而电动调节阀可以变值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