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4PP120.1043 DVFrame 编程

楼主(2005-07-09):
为什么我在程序中用下列语句时: FRM_xopen_xx.mode = "RS232,57600,N,8,1" 从监视窗口看FRM_xopen_xx.status=8253 将字符串改为  "RS232"或"57600"都是这样 只有改为FRM_xopen_xx.mode = "" FRM_xopen_xx.status=0 这样才能发出信息

网友A:
Syntax error in mode string (see mode parameter for the FRM_xopen() and FRM_mode() functions)

网友A:
字符串不能用"="赋值.应该用strcpy()

楼主:
我用了strcpy还是不行啊。我这个程序是抄例程的啊。 ?????????

网友B:
应该不会错,是否你输入中文的逗号?输入前请关闭中文输入法。

网友C:
在4PP120.1043等Intel芯片的B&R产品中关于DVFrame模式的写法应该如下:strcpy(FRM_xopen_xx.mode, "/PHY=RS232 /PA=N /DB=8 /SB=1 /BD=9600")。请参见AS在线帮助中关于“SG4”和“FRM_xopen() \mode Parameter\SG4 format”等的帮助。

网友D(2013-07-06):
我这有一款MCGS的触摸屏只有串口R232,以及贝加莱X20CP1483,想把它们通过串口232通信,该如何使用DVframe库啊,库里的例程直接就可以用嘛?需要修改吗??您那里有例子吗?可以给我发一份吗,很是感谢!shaohs1989@163.com   求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