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远程站地址分配不连续的问题

楼主(2005-07-09):
今日接到一家日本厂商电气图纸发现用的是三菱Q系列PLC,发现远程站地址分配不连续,请问在编程软件里如何设置那?而且他的远程站占用的的点数也不同,有的是一个站占32点,有的又是一个站占16点?请问如何设置啊?小弟刚入工控行业,大家多提拔啊!!!

网友A:
您能把问题说得具体一些吗?是已经做好的工程还是技术要求这样。假如是做好的程序,那么可能用了功能版本2的。提供的资料具体一些。或者直接发给我的邮箱fan_h123@163.com.或许我能帮你。

网友B:
三菱的地址是不连续的。“有的是一个站占32点,有的又是一个站占16点”,16点的也占用32点,中间有16点是空的,所以不连续。

网友C:
它每个站就占用了32点,如用了一块8点的模块其他的24点就空着的.如用了16点的模块那其他的16点就空着.如用了32点的模块的话那资源就没浪费了.这是我的理解.如果你在某个区域分配了33点的话,你就要占用两个站了.如果你在某个区域分配了7个点的话那也要占用一个站的其余25个点就要空着的,不能被下一个站挪用.

楼主:
我又看了一下图纸,我的理解是这样:根据不连续的地址中间间隔了128点,我想也许是留了4个预约站,可是这样的话每个预约站也应该有站号啊?但是图纸并没有给这几个预约站留站号,另外功能版本2确实在8d5c中有这个功能,可以分配每站所占点数,但我不明白这样的意义是什么?请指教,谢谢

网友D:
Q的站是以局來計算的﹐一個局有16點﹐一般特殊模組有32點﹐智能模組有4個局(如robot)﹐如無須特別設定可以在連完線后開機﹐PLC自動設定。但可手動設定﹐PLC GPPW網絡參數點CC-LINK,每站可自由分配點數﹐默認空站為16點﹐當設定小于實際點數使﹐按設定有效(如設I/O點16點﹐但實際連接32點I/O則只能使用16點)。特殊模組設定錯誤會出錯。

网友D(2005-10-09):
有的资料上翻译的“局”在中文中可以理解为“逻辑站”或“内存站”,是虚拟的,一般CC-Link的物理站可以占用1到4个“内存站”,之所以存在地址不连续的问题,是因为实际利用的资源和网络提供的“内存站”的资源不是完全匹配,其原则是不用的空着。另外导致地址分配不连续的问题是因为在I/O映射区域,有一些I/O是作为系统内部握手信号处理了。上面几位的理解是正确的。

网友E(2006-04-08):
收获不少

网友F(2006-10-20):
  楼上几位说的不错

网友G:
地址连续应该没有什么了,只要不重复就可以了.

网友H(2007-03-01):
同意haobo分析的,也确实是这样滴

网友I:
大家说的都对

网友H:
  欢迎大家进此QQ群一起讨论:13328599
PLC 单片机 总线控制  运动控制
欢迎所有自动化控制的朋友一起讨论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