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三菱运动模块QD75M4的朋友吗?

楼主(2005-07-09):
最近在学三菱运动模块QD75M4,看他的说明书还是不太明白, 1,所谓的M代码是什么?在程序里能直接使用吗? 2,能否系统介绍一下这个运动控制模块的应用? 谢谢了 QQ:497679152 欢迎指教,另外我有很多工控资料欢迎与大家交流

网友A:
M代码功能是指M代码编号对应的辅助工作(夹紧或钻孔停止,工具更换等)发布命令。可以对各个定位数据设置0—65535的值。

网友B:
M代碼是﹐可以設置的﹐如為了監控馬達有沒跑到點位(假設點2)﹐你可設置一個數值(如2)給M CODE,則當馬達到點2時﹐在M CODE的存儲器中數值為2.

网友C(2009-02-18):
那位朋友有QD75M4模块中文片说明书.急啊.......邮箱:544020297@qq.com

网友C:
我手机号:13859363020

网友D:
QD75M4现在只有英文的,可以结合QD75P/D的中文手册看,基本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网友E(2009-04-23):
m代码  一般是许多 机床上面  大家 都定义的一个标准了,如m1表示正转,m2反转  具体你要看手册

运动控制器功能太强大了   比qd75强很多了

网友F(2009-06-19):
三菱手册M代码的说明真让人看不懂.

网友E:
的确   ,手册上的m代码是有点让人看不懂。哈哈

网友G(2009-08-16):
我也初学QD75模块,感觉QD75M系列比QD75P/D系列强大多了,为能共同学习,一起提高,建议建个QQ群把。我的QQ:324569372

网友H:
三菱QD75系列实际上包括M和P/D两种指令给定形式,无论在定位数据或程序控制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指令给定形式不同。QD75M是总线型的指令是以报文形式给定,通讯协议时不公开的,物理层还是485的;QD75P/D是脉冲给定型一个集电极开路一个差分。

QD75系列本质都是对定位模块缓冲存储区的操作,QD75M只是多了一些伺服参数缓冲存储区,另外在绝对系统中不用连接附加接线,但是不支持ABS指令;而QD75P就可以。

M代码就是辅助代码,可以做一些辅助控制,与数控系统M代码很相似,要注意与Q系列PLC本体M软件区别!

网友I(2009-12-28):
三菱QD75的手册有好多都看不懂,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G(2010-01-30):
qd75中M代码一般不用

网友J:
到三菱电机自动化网站上去下载啊,资料很多的。

网友G:
M代码本来是控制器完成这个动作或者已经开始这个动作时输出一个代码(可以自己设置),表示我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不过一般动作的完成都不用这个代码。

网友K(2010-09-08):
伺服看起来比较难啊,一起加油。

网友L(2011-04-07):
我用M代码做个一个程序,需要的话Q我!415938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