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电动机发电行得通么?

楼主(2005-07-09):
电动机发电行得通么?对电动机的寿命和性能有没有影响?

网友A:
可以发电,如果电容配得合理,没甚么引响

楼主:
你说的是变频器中的电容么?

网友B:
没问题!电动机配合电容即可发电。电动机的转子会有剩磁,在动力源的拖动下旋转,会在定子上产生感应电压,当接有电容时,会产生一个超前的电流,此电流会在转子上产生一个电流,产生磁场,正反馈。。。当接如负载时(感性或阻性)时就OK了。 接如电容的目的是给电动机提供无功功率。 对电动机没有危害,电流(电动机绕组)不要超过电动机额定电流就可。 至于性能,发电机运行了,什么性能?

楼主:
电容怎么个接法? 还有回馈的电能,对电网提出点要求,并且要采取点手段,净化系统电源别污染周围。需加装一些滤波的元件。 对该方面各位有何见解?加一些什么样的滤波装置比较合适?

网友C:
用三相交流鼠笼电机好像不太方便吧!用绕线式电动机有用也可行但要达到民用电水平还要加好多东西的.

网友D:
将负载发电电能反馈到电网,从技术上可行,需要四象限变频器、同期装置及其他设备,成本高昂,除开一些试验装置外极少使用。 将负载发电产生的电能反馈到局部的小系统还是可行的。在涉及收放卷的传动系统中,放卷(第一罗拉)电机通常处于发电状态,如果采用共用直流母线,则可以将产生的电能反馈到直流母线上,否则只能通过制动电阻消耗掉。除此之外,联运的多台电梯、多台起重提升装置也可以采用类似的系统达到节电的目的。

楼主:
但我看到的文章还真有成功应用的,变频+回馈,回馈单元说是回馈电网! 比如这一篇"回馈装置在变频吊车节能中的应用" 作者 谢树林等 北华大学自动化研究所 ,《电工技术杂志》2003年第4期。 还有现在市场上有许多变频回馈单元的产品呀! yz45 说加好多东西,不太具体,好多是多少?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