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历史曲线

楼主(2005-07-09):
工程中运用历史曲线,由于要求不高,且图方便,按照使用手册按F2选择图库中链接好的历史曲线,将需要采集的点添加进曲线,并进行了相关设置,结果输入信号运行时历史曲线上空空的一条曲线也没有。不知是何原因,而且运行时提示初始化失败:历史库服务程序没有启动,这该如何解决,希望得到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一、要显示历史曲线 ,首先要在标签中设置标签的存贮属性,主要是保存周期。 二、如果历史服务器没有启动,可能是原来的历史库有问题,可以将工程目录下的DataBase目录删除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