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流量计结碱处理

楼主(2005-07-09):
我是北方用户,我们这里由于水质较硬,外加水温适合,容易产生结碱,各位能否提供一种不使流量计内部电极因结碱产生流量记数不准的问题.谢谢!联系手机号码13784581890

网友A:
将水进行软化处理,除去钙、镁离子就不结垢了!

网友B:
除钙,镁离子多麻烦,涉及的成本多高,不如换流量计

网友C:
你用的是电磁的吗?

网友D:
一看就知道是咯~ 不过如果还是用电磁的话,不会有多大改变D~ 换流量计类型,又涉及到各种变更后的问题,更麻烦。 所以,只有劝你用电极容易清理的电磁流量计了~

网友E(2005-09-17):
选择带清洗单元的

网友F:
这倒是个问题!清洗单元效果并不好吧!我看还是在水质上下功夫吧!当然最好不要有电磁的了

网友G:
没办法。只能在水质上下功夫。只要你的水质还是这样,不管什么接触式的流量计都不行的,非接触的,如超声波也是有影响的。

网友H:
超声波好点。

网友:
用超声波的,非接触式的,应该无问题

网友I:
本公司也使用过多台超声波流量计,使用的效果还算可以的,见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