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TO-92封装,

楼主(2005-07-09):
TO-92封装,2脚跟1,3呈现二极管特性,NPN型。问题是1脚跟3脚有200欧姆阻值,3脚跟1脚有200欧姆阻值。。测量是用电阻挡位,数字万用表。请教是何器件,型号是什么。

网友A:
要看to-92上的mark(标记),就可知道。13182889102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