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电磁铁问题

楼主(2005-07-10):
请问一直流的刹车用的电磁铁,工作为断电后释放磁力,弹簧复位,但现重绕后故障为断电后延世1秒左右才能复位,会是有什么原因造成,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断电仍有吸力,可能线圈中仍有电流在流动。它的产生可能来自自感或涡流。 另外,线圈在断电或通电时,电流不能突变。 解决方法,在线圈上并联一只二级管(根据电压选),或浪涌吸收器。

网友B:
有剩磁,想办法消除即可

网友C:
断电仍有吸力,是剩磁所至。解决方法,腿磁

网友D:
在线圈上并联一只二级管(根据电压选),或浪涌吸收器;或减少线圈扎数。

楼主:
都有些什么褪磁的方法,情大家讲讲。 原电路图有两个类似于压敏电阻画法的电阻一串一并于线圈(因是进口机,画法是电阻,外形似电容,印字不知什么意思),是起消磁和能耗作用的吗?直流线圈都需消磁吗?

网友E:
我在交流电路中遇到过这种现象,直流电路中没有遇到 过,我认为是剩磁的原因,至于用什么方法消磁,还要请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F:
呵呵,退磁的方法去找彩电维修的师傅(找好的哟),他能解决。

网友G:
并联二级管或浪涌吸收器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网友H:
别光想电器毛病查一查是否机械有问题。

网友I:
将线圈两个线头调换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