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菜的问题(直流电机)

楼主(2005-07-10):
各位大侠:直流电机的励磁线圈若匝间短路,励磁电压会下降吗?

网友A:
肯定会的,至于降多少那要看你的短路程度和励磁电源带负载能力:变压器功率,有无串联限流电阻,及整流器件特性有无不良。据我的经验,励磁电路好多只整流不滤波,短路影响会更大些。

网友B:
to yzj7518:你说的有道理,驱动器整流相当于一恒流源,励磁电压和励磁线圈的阻值有直接关系的

楼主:
二位说的对,我测励磁绕阻的电阻为7。5欧,问生产厂家其电阻应该是9。92欧,看来是有匝间短路的地方了。

网友C:
励磁线圈发热以后的阻值是多少,冷态的不准

网友D:
9。92欧?你的电机的功率多大?

楼主:
电机功率是90KW,上海南洋产的,生产厂家与我说其冷态电阻是9。92欧,热态的电阻没测。

网友E:
电压我个人认为是先升高再降低的。。。

网友F(2005-08-10):
对于恒流源的励磁驱动回路,由于电阻减小,电压会下降! 冷态与热态电阻有可能差20%。 通电后的30-60min,励磁回路电压通常会升高20%左右,恒流源,也与气温有关! 检查短路否,给出额定励磁电流,升速到一半额定速度,空载,电枢电压也应有一半额定值,如小的偏多,则磁场有可能部分短路...

网友G:
直流调速系统改造成变频器调速需要注意哪些事项?能否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