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人机

楼主(2005-07-10):
换画面按钮的指定生效位和触发的值应该怎样设置,才能使换画面功能实现?还有什么其他的值要设置?谢谢

网友A:
换画面按钮的指定生效位和触发默认为None就可以了,<改变画面>项选择你所需要换到的画面页就ok了。

网友B:
换画面按钮的指定生效位指的是按下换画面按钮时同时触发指定的位为ON状态,需要设OFF将其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