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奇怪问题

楼主(2005-07-10):
富士G11,11KW和15KW两台机子,风扇不转,风扇是好的,量得有电压10V,H6为常开。 运行后却频率为0,有设定频率的。各种给定都是这样。面板端子运行都一样,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 高手请指点一二。。。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是设定了自动功能了吧,要等变频器发热时才自动转呀....

网友B:
g11变频器风扇电压好像不是10v。检查你的转矩补偿,补偿设的太大,转矩设定的太高,运行时候,频率是上不去的。 www.zhichuan.net

网友C:
控制端子短接线还在吗,缺之,怎有输出。风扇设为自动模式了,无负载温度不到不运转。恢复出厂值,重新设置参数

楼主:
哎,都说了风扇为常开了。 我整机上电后,就一切都OK了

楼主(2005-08-10):
不知是为什么,我整机上电后,就一切都OK了

网友D:
富士G11,11KW和15KW两台机子,风扇不转,风扇是好的,量得有电压10V,H6为常开。   运行后却频率为0,有设定频率的。各种给定都是这样。面板端子运行都一样,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   高手请指点一二。。。  哎,都说了风扇为常开了  我整机上电后,就一切都OK了   不知是为什么,我整机上电后,就一切都OK了 听得一头雾水

网友E:
检查面板显示的直流电压值,正常的话参数恢复出厂值!

网友F:
听得一头雾水! bs

楼主:
雨寒风 我前面指的是,板上电哦 后面指整机上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