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太达PLC和弘格、爱雷斯等测温模块的通讯

楼主(2005-07-10):
请教大虾,台达PLC和弘格、爱雷斯测温模块的通讯如何解决,它们都是用485通信。谢谢!

网友A:
若弘格、爱雷斯测温模块是标准MODBUS协议,则通过RS485通讯,会很简单,用MODRD/MODWR或MODWR指令,若不是,则只要知道弘格、爱雷斯测温模块的通讯报文格式,用RS指令来发一段数据,相对麻烦一点。只要弘格、爱雷斯测温模块有RS485通讯口,都可以实现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