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5-07-10):
各位好: 我是刚做LonWorks的新手,现在还不明白它的组网是怎么做的,我现在有两个双绞线收发器的节点,能不能组成简单的网络,如果能的话,他们的地址怎么分配,LonMaker for windows 工具可以实现吗?还是在节点应用程序里,要给它做些相关的定义呢?请各位指教。

网友A:
LonMaker分配地址 不要你管

楼主:
非常感谢金越。我还有个问题,如果我要管理的话,是不是要知道每个节点的地址,那我怎么去寻址呢?LonMaker for windows 可以实现网络的管理吗?谢谢

网友B:
你好: 通过LONMAKER等这样类似的集成工具,你在进行对节点安装的时候,lonmaker会自动的给该节点分配地址的,LONMAKER中的网络变量捆绑标签消息捆绑标签就是用于你所说的寻址方向。 如果有需要技术上的咨询或LONWORKS方面的产品或软件购买,请直接咨询:hs_tech@163.com 另外:我这里有你说的LONWORKS的核心模块,采用4层板,大量应用于工程,产品可靠, 另外还有一些数字量输入输出,模拟量输入输出的模块。 需要请联系。

楼主:
谢谢!谢谢!欢迎赐教

网友C:
1.关于组网.. :以Echelon的方案来说,是基于LNS平台进行网络的管理与控制 2.关于两个双绞线收发器的节点,能不能组成简单的网络:基本上是可以的。 3.关于地址分配: 在LonMaker for Windows中直接拖曳Device图示到LonMaker的工作表中就可以开始进行组网工作。 由于LonMaker也是基于LNS平台所开发的网络管理工具,所以.地址分配的问题就是由LNS自动处理掉了。 4.若是一定要自己做地址分配.. 恐怕您得自己在Neuron C 中撰写. 5.其它的相关地址分配的数据,建议您参考Motorola 的Neuron Chip Data Book 这应该可以从吴老师的LonControl网找到.

网友D:
补充Tom Yeh:      4.若是一定要自己做地址分配,可以采用网络工具(基于MIP,OrionStack或者其他非LNS等)或者节点程序实现。      中国大陆市场可选的网络工具有:施耐德电气公司TAC-Vista软件(同时包含LNS和MIP两种方式)和沈阳华唐公司-基于LonWorks/EIA709协议的网络管理工具。以上2个公司都是国际LonMark组织成员。      采用网络工具分配地址,为网络工具安装方法,配置简单,尤其适合大型系统的地址分配;采用节点程序分配地址,为自安装方法,适合小系统或者特定场合的应用。      LNS对于地址分配自动处理,用户无法自己设定更改。如计算机网络中,采用DHCP服务一样,客户端PC自动接收来自DHCP服务器分配来的IP地址。但是DHCP服务也有些选项,可以特定设定和管理客户端的IP地址。      LNS或者LonMaker等应该具有手工设定和更改地址的处理功能,可以仅提供给高级或者有经验的用户使用。这需要LNS产品的改进。   ...... Email:yzoid@sohu.com

楼主:
谢谢衣卓老师.如果组成网络,只有LonMaker for windows工具,是不是只能组成网络,如果要实现对网络的管理,只能用LNS工具,我这样认为对吗?组成网络后,能不能用LonMaker for windows工具读出Neuron chip的ID呢?希望衣卓老师不要厌烦,再给我讲讲.

楼主:
开发过程遇到新问题,在节点的测试过程中,发现有这样一句"self test fail"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