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为何电机电缆发热

楼主(2005-07-10):
我单位用的是三垦变频器,电机功率185KW和250KW,电机线为185电缆线,使用发现电机和电缆都发热,电流并不高,为什么,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是那的呀!

楼主:
你好,我是山东德州人

网友B:
电缆是否很长,调整载波频率或加输出电抗器试试

楼主:
电缆大约会40米,有电抗器,

网友B:
电缆确实不长,调整载波频率试试,另我说的是输出电抗器,不是直流电抗器,你可以脱开电机量一下三相输出直流分量是否有大的偏差;电缆和电机发热程度有多大?

楼主:
对,加的是直流电抗器,电缆温度在50度左右,电机在60度左右.载波频率往上好还是往下好,直流分量怎样量法,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