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P通讯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5-07-10):
求教! 用CPU315-2DP作为主站,同时在从站中配置CPU315-2DP,实现DP通讯,主从站之间数据读写用那个指令?谢谢!

网友A:
应该都一样吧,用SFC14,15!

网友B:
S7-300手册有说明。

网友C:
我覺得,DP從站配置的數據不超過4bytes時,是可以直接在CPU裡讀取的,但超過了4bytes,就必須要用SFC14,15了

网友D:
到以下地址去下载资料.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1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