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58求助

楼主(2005-07-10):
有一台施耐德58系列15KW变频器开机报OSF-交流电源过电压,请教各位高手,检测点在哪儿,维修注意考虑哪些因素.谢谢!

网友A:
有没有带负载?

楼主:
没有带电机,上电就报

网友B(2005-08-11):
检查一下是不 是真的电源有问题。然后看看电源板上的采样电阻大楷是1.4M的。电源采样是经过电阻后直接进入CPU处理。如果不行就直接换电源板上的 CPU模块 。我是施耐德授权服务商。有问题联系:027-59810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