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400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5-07-10):
ABB400变频器(30KW)整流模块炸毁,更换后,发现空载正常,带载后,频率上到20-30HZ,变频器跳FLT15--输出接地故障,请各位高手支招,从那些方面考虑

网友A:
你的可控硅控制板和或是检测板检查一下.

楼主:
二极管整流,无可控硅控制

楼主:
将直流电流互感器换掉,仍然是到30-40HZ跳FLT15,请高手指教

楼主:
请教各位ABB高手,ABB400接地故障依据什么原理,检测点在哪儿,谢谢

楼主:
没有ABB的高手吗

楼主:
现有一台ABB400变频器,30KW,ACS401004132,整流模块炸毁,更换后,发现空载正常,带载后,频率上到20-30HZ,包括电流一切正常,上到40HZ以上就会很快跳FLT15--输出接地故障,想尽办法没有结果,现求其驱动板一块,有部分损坏也可以,0551-4679322,13966694084

网友B:
抱歉.我不懂维修.懂点理论.说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整流模块炸毁说明有短路或接地. 逆变模块完好说明:(1) 短路或接地在整流模块与逆变模块之间.(2)逆变模块可承受电流远大于整流模块可承受电流.从设计角度分析.(1)的可能性大. 我不知漏电的检测点在那.但从理论分析应该是滤波电容损坏.耐压降低.因为高电压短路有自愈现象.更换电容试一下. 有没有更换电机试一试.电机绝缘降低的可能也很大.电机绝缘用摇表测. 不管对错.请回复.谢谢.

网友C:
高手,,, 不过没有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怎么说的

楼主:
希望各位继续发表高见

网友D:
4041控制板A6的第六引脚处有一贴片电容(10nf),可将其直接短接,这样可在硬件上屏蔽接地故障,但如果电流偏差(指正负直流端)过大,会以过流形式体现。

网友D:
对不起,上面写错了,应该是A4的第六引脚,在4041板正面的右侧

网友D:
ACS400接地故障的检测原理是比较整流桥后到滤波电容之间正负两个直流电抗器两端的压降。

楼主:
变频器已经修复,原因是其中有一个直流电抗器特性不同了,更换就好了,感谢毕庆民先生,特别感谢小黄花鱼,给了我们极大的提示,根据小黄花鱼的提示我们找到检测点,判断出故障,谢谢

网友E(2005-09-29):
更换直流电抗

网友F(2006-04-15):
别只把眼光放在变频器上,看看电路和变频器的运行环境。

网友G(2008-11-15):
过来看看老贴,还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

网友H:
在此谢过各位高手,你们真的很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