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通甲苯气的管道火灾报报警器选型

楼主(2005-07-10):
用于检测通甲苯气的管道火灾报警,管道内温度80度左右,检测装置要安装于管道内,不知该使用何种火灾报警器?

网友A:
请问您的测量范围是多少?您可以用我们的SMART3系列气体探测器,推荐您在管道上做一个旁路,把探测器连接到在旁路的管子上. 您能否把EMAIL地址给我留下,我会及时把资料给您发去。

楼主:
sainan5@163.com

网友A:
资料我已经给您发到邮箱里了,如有问题随时联系。

楼主:
我并不是检测甲苯气报警,而是检测火灾报警,装在通甲苯的管道里,环境温度80度左右

网友A:
你是要测管道里面的火灾报警还是管道气体泄漏后的报警?如您方便把联系电话留给我,我们电话联系。

楼主:
我说得很清楚,火灾报警

网友A:
你还是查查现场具体状况再问问题吧,甲苯气体浓度未知,现场环境未知,如何去监控?!! 这样大伙儿很难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