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驱动器的一些参数调整~

楼主(2005-07-10):
各位大师,你们好,我是刚进入电气控制的小菜鸟,现在有些不明白的地方,想请教各位师傅和老师。驱动器上的AC20-50,DC30-60V,这个数值具体指的是什么?怎么来计算采购变压器的。还有具体电流大小有什么关系,细分有什么关系,电机发热的解决办法,电机老丢步,是不是外负载过重需更换扭矩大点的驱动器和电机。谢谢各位大侠指点,小弟将不胜感激~!

楼主:
求助,求助啊~!!~最简单的就是驱动器上的一些参数是如何理解和引用的。!~还有工作电压的范围,如果使用起来电压的理想值是多少~

网友A:
牛牛兔,你好 AC20-50,DC30-60应该指的是输入电压,变压器的大小要看你电机的容量,电流小容易堵转,细分可以控制你电机旋转的角度

楼主:
电流小容易堵转是如何理解啊?~还有驱动器上电流大小的设定和电机温度升高,还有扭力的大小是如何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