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热电偶的分度表

楼主(2005-07-11):
请问谁有热电偶的详细分度表,包括K、B、E等等。 请发E_mail给我,liuxiangfeng2@sina.com 万分感谢!!!

网友A:
发个查询软件给你,见附件

网友B:
请问谁有热电偶的分度表?

网友C:
分度表我有,因没有扫描仪,等我大出后发给大家或发到奔栏目上

网友D:
网上可以查找呀,还可以打印,地址我忘了。

网友E:
K分度号热电偶分度表 ℃ 热电势 ℃ 热电势 ℃ 热电势 ℃ 热电势 0 0 330 13.456 660 27.445 990 40.897 10 0.397 340 13.874 670 27.867 1000 41.269 20 0.793 350 14.292 680 28.288 1010 41.657 30 1.203 360 14.712 690 28.709 1020 42.045 40 1.611 370 15.132 700 29.128 1030 42.432 50 2.022 380 15.552 710 29.547 1040 42.817 60 2.436 390 15.974 720 29.965 1050 43.202 70 2.850 400 16.395 730 30.383 1060 43.585 80 3.266 410 16.818 740 30.799 1070 43.968 90 3.681 420 17.241 750 31.214 1080 44.349 100 4.095 430 17.664 760 31.629 1090 44.729 110 4.508 440 18.088 770 32.042 1100 45.108 120 4.919 450 18.513 780 32.455 1110 45.486 130 5.327 460 18.938 790 32.866 1120 45.863 140 5.733 470 19.363 800 33.277 1130 46.238 150 6.137 480 19.788 810 33.686 1140 46.612 160 6.539 490 20.214 820 34.095 1150 46.935 170 6.939 500 20.640 830 34.502 1160 47.356 180 7.338 510 21.066 840 34.909 1170 47.726 190 7.737 520 21.493 850 35.314 1180 48.095 200 8.137 530 21.919 860 35.718 1190 48.462 210 8.537 540 22.346 870 36.121 1200 48.828 220 8.938 550 22.772 880 36.524 1210 49.192 230 9.341 560 23.198 890 36.925 1220 45.555 240 9.745 570 23.624 900 37.325 1230 49.916 250 10.151 580 24.050 910 37.724 1240 50.276 260 10.560 590 24.476 920 38.122 1250 50.633 270 10.969 600 24.902 930 38.519 1260 50.990 280 11.381 610 25.327 940 38.915 1280 51.697 290 11.793 620 25.751 950 39.310 1300 52.398 300 12.207 630 26.176 960 39.703 1320 53.093 310 12.623 640 26.599 970 40.096 1340 53.782 320 13.039 650 27.022 980 40.488 1360 54.466

网友C:
测温元件分度表 1.铂10-铂热电偶分度表(分度号:S) (参考端温度为:0摄氏度) 温度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摄氏度 热电动势mV 0 0 0.055 0.113 0.173 0.235 0.299 0.365 0.432 0.502 0.573 100 0.645 0.719 0.795 0.872 0.95 1.029 1.109 1.19 1.273 1.356 200 1.44 1.525 1.611 1.698 1.785 1.873 1.962 2.051 2.141 2.232 300 2.323 2.414 2.506 2.599 2.692 2.786 2.88 2.974 3.069 3.146 400 3.26 3.356 3.452 3.549 3.645 3.743 3.84 3.938 4.036 4.135 500 4.234 4.333 4.432 4.532 4.632 4.732 4.832 4.933 5.034 5.136 600 5.237 5.339 5.442 5.544 5.648 5.751 5.855 5.96 6.064 6.169 700 6.274 6.38 6.486 6.592 6.699 6.805 6.913 7.02 1.128 7.236 800 7.345 7.545 7.563 7.672 7.782 7.892 8.003 8.114 8.225 8.336 900 8.448 8.56 8.673 8.786 8.899 9.012 9.126 9.24 9.355 9.47 1000 9.585 9.7 9.816 9.932 10.048 10.165 10.282 10.4 10.517 10.635 1100 10.754 10.872 10.991 11.11 11.229 11.348 11.467 11.587 11.707 11.827 1200 11.947 12.067 12.188 12.308 12.429 12.55 12.671 12.792 12.913 13.034 1300 13.155 13.276 13.397 13.519 13.64 13.761 13.883 14.004 14.125 14.247 1400 14.368 14.489 14.61 14.731 14.852 14.973 15.094 15.215 15.336 15.456 1500 15.576 15.697 15.817 15.937 16.057 16.176 16.296 16.415 16.534 16.653 1600 16.771 16.89 17.008 17.125 17.243 17.36 17.477 17.594 17.771 17.826 1700 17.942 18.056 18.17 18.282 18.394 18.504 18.612 —— —— —— 镍铬-铜镍(康铜)热电偶分度表(分度号:E) (参考端温度为0摄氏度) 温度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摄氏度 热电动势mv 0 0 0.591 1.192 1.801 2.419 3.047 3.683 4.329 4.983 5.646 100 6.317 6.996 7.683 8.377 9.078 9.787 10.501 11.222 11.949 12.681 200 13.419 14.161 14.909 15.661 16.417 17.178 17.942 18.71 19.481 20.256 300 21.033 21.814 22.597 23.383 24.171 24.961 25.754 28.549 27.345 28.143 400 28.943 29.744 30.546 31.35 32.155 32.96 33.767 34.574 35.382 36.19 500 36.999 37.808 38.617 39.426 40.236 41.045 41.853 42.662 43.47 44.278 600 45.085 45.819 46.697 47.502 48.306 49.109 49.911 50.713 51.513 52.312 700 53.11 53.907 54.703 55.498 56.291 57.083 57.873 58.663 59.451 60.237 800 61.022 61.806 62.588 63.368 64.147 64.294 65.7 66.473 67.245 68.015 900 68.783 69.549 70.313 71.075 71.835 72.593 73.35 74.104 74.857 75.608 1000 76.358 —— —— —— —— —— —— —— —— —— 铂铹30-铂铹6热电偶分度表(分度号:B) (参考端温度:0摄氏度) 温度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摄氏度 热电动势mv 0 0 -0.002 -0.003 -0.002 0 0.002 0.006 0.011 0.017 0.025 100 0.033 0.043 0.0053 0.065 0.078 0.092 0.107 0.123 0.14 0.159 200 0.178 0.199 0.22 0.243 0.266 0.291 0.317 0.344 0.372 0.401 300 0.431 0.462 0.494 0.527 0.561 0.596 0.632 0.669 0.707 0.746 400 0.786 0.827 0.87 0.913 0.975 1.002 1.348 1.095 1.543 1.192 500 1.241 1.292 1.344 1.397 1.45 1.505 1.56 1.617 1.674 1.732 600 1.791 1.851 1.912 1.974 2.036 2.1 2.164 2.23 2.296 2.363 700 2.43 2.499 2.569 2.639 2.71 2.782 2.855 2.928 3.003 3.078 800 3.154 3.231 3.308 3.387 3.466 3.546 3.626 3.708 3.79 3.873 900 3.957 4.041 4.126 4.212 4.298 4.386 4.474 4.562 4.652 4.742 1000 4.833 4.924 5.016 5.109 5.202 5.297 5.391 5.487 5.583 5.68 1100 5.777 5.875 5.973 6.073 6.172 6.273 6.374 6.475 6.577 6.68 1200 6.783 6.887 6.991 7.096 7.202 7.308 7.414 7.521 7.628 7.736 1300 7.845 7.953 8.063 8.192 8.283 8.393 8.504 8.616 8.727 8.839 1400 8.952 9.065 9.178 9.291 9.405 9.519 9.634 9.748 9.863 9.979 1500 10.094 10.21 10.325 10.441 10.558 10.674 10.79 10.907 11.024 11.141 1600 11.257 11.374 11.491 11.608 11.725 11.842 11.959 12.076 12.193 12.31 1700 12.426 12.543 12.659 12.776 12.892 13.008 13.124 13.239 13.354 13.47 1800 13.585 13.699 13.814 —— —— —— —— —— —— —— 镍铬-镍硅(镍铬-镍铝)热电偶分度表(分度号:K) (参考端温度为0摄氏度) 温度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0摄氏度 热电动势mv 0 0 0.397 0.798 1.203 1.611 2.022 2.436 2.85 3.266 3.681 100 4.059 4.508 4.919 5.327 5.733 6.137 6.539 6.939 7.388 7.737 200 8.137 8.537 8.938 9.341 9.745 10.151 10.56 10.969 11.381 11.739 300 12.207 12.623 13.039 13.456 13.874 14.292 14.712 15.132 15.552 15.974 400 16.395 16.828 17.241 17.664 18.088 18.513 18.938 19.363 19.788 20.244 500 20.64 21.066 21.493 21.919 22.346 22.772 23.198 23.624 24.05 24.476 600 24.902 25.327 25.751 26.176 26.599 27.022 27.445 27.867 28.288 29.709 700 29.128 29.547 29.965 30.383 30.799 31.214 31.629 32.042 32.455 32.866 800 33.277 33.686 34.095 34.502 34.909 35.314 35.718 36.121 36.524 36.925 900 37.325 37.724 38.122 38.519 38.915 39.31 39.703 40.096 40.488 40.789 1000 41.269 41.657 42.045 42.432 42.817 43.202 43.585 43.968 44.349 44.729 1100 45.108 45.486 45.863 46.238 46.612 46.985 47.356 47.726 48.095 48.462 1200 48.828 49.192 49.555 49.916 50.276 50.633 50.99 51.344 51.697 52.049 1300 52.398 52.747 53.093 53.439 53.782 54.466 54.466 54.807 —— ——

网友C:
本表因是用Excel打出来的,左边的第一个0对100度,第二个0对4.059请大家在复制时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