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涡流式和透平式流量计的区别

楼主(2005-07-11):
我想知道涡流式(vortex)流量计和透平式(turbin)流量计的区别,是质量流量计和体积流量计的区别吗?

网友A:
Turbin 流量计就是涡轮式流量计,它是在流体管道种放入涡轮,由流体推动涡轮旋转,测出涡轮转速就可得出对应的流量

楼主:
谢谢指教!我还有两个问题不明 1.Turbin流量计需要温度和压力补偿,我想应该是属于体积流量计。 2.vortex从字面上解释是指涡流,我知道Turbin流量计和vortex流量计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流量计,vortex流量计不需要补偿,是不是质量流量计?

网友B:
并不是涡轮流量计就一定要进行温度和压力补偿,是根据您测量的介质以及工况条件决定的!流量计分速度式仪表和容积式仪表等等.涡轮测量的是介质的体积流量,质量流量计当然测量的就是介质质量了

网友C:
上述关于vortex的说法基本错误 vortex的测量原理是通过流体在管道内流动,因为流速的不同而导致其在管壁产生的旋涡(即vortex之意)的频率不同 也就是说,vortex的根本原理也就是一流速测量计 当然,现实生产中,一般vortex是作为流两计来使用的 那是因为有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流体的压力和温度都是不变的! 换句话说,就是没必要对其进行温/压补偿了

楼主:
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Vortex和turbin都是体积流量计,vortex适用于压力和流速较稳定的场合?而turbin适用于多变的工况呢? 另外能简单介绍一下质量流量计啊?

网友C:
第一。不是较稳定 是必须稳定 第二。个人认为,vortex不能划分为体积一类

网友C:
至于质量流量计,鉴于本人所知十分有限,而且分类繁多 建议还是去翻翻专业点的化工书籍

网友D:
等待石头的木头的关于涡街流量计原理的说法是基本错误的,测量的并不是流体和管臂产生的旋涡,而是在流体中设置旋涡发生体,在其两侧交替产生有规则的旋涡。用它来测量气体的质量流量时是不需要温度压力补偿的,也不一定需要压力温度恒定,但不能超过仪表的基本参数范围。

楼主:
efg:vortex到底是测量质量还是体积?

网友E:
这里我谈谈我的一点拙见:Turbine即涡轮流量计。是通过安装在管道内部的涡轮,根据流量改变转速,产生一个脉冲信号。当然信号和流量是成比例的。 Vortex即涡街流量计。是在被测管道内插入涡街支杆,当被测介质流体通过支杆时,产生旋涡。而旋涡的数量是和流量成正比的。通常是通过超声波拾取旋涡数量。 所以这两者的原理完全不同。

网友E:
我们公司是加拿大DT公司大中国区总代理。加拿大DT(Dilation)公司是北美一家有着30多年流量计研发生产经验的厂家。主要有涡轮流量计,涡街流量计,电磁流量计。根据安装方式又分为法兰式的,法兰对夹式和插入式。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浏览公司网站:www.ccqdt.com 或来电:023-89119232(找刘工)

网友E:
TO:92279 Vortex&Turbine都是测流速的,然后通过仪器计算累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