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带压安装流量计

楼主(2005-07-11):
最近新遇到一个问题:管径2m,内部压力3-4kgf/cm2,管线基本上都在地下,只有在一个1m口径的井口可以看到一部分管线,这部分管线下半部分在淤泥里,上半部分浸在水里。要求在不停管线的情况下安装一台流量计,带压开孔,有没有高手遇见过类似的情况啊? 急!!!

网友A:
晕,高难问题!

网友B:
有超生波那种可以不影响管线开孔的啊 不过有点贵而已 你在那里呢

网友C:
关键是你要安装哪种流量计

网友D:
只能安装插入式流量计,带压开孔是非常成熟的技术。没有什么难度。

楼主:
只能安装插入式的没错,但是不能用超声波的。因为我们没有空间安装两个相对应的两个发射源,有没有什么插入式的可以适合我们啊?带压开孔我听说有但是不知道谁会做啊?特殊的安装公司吗?

网友D:
插入式流量计一般为靶式流量计,你可搜靶式流量计或插入式流量计,即可找到。带压开孔一般的石油化工或管道安装企业都可以。只要有带压开孔设备即可。如果确实需要,可以给你推荐。

楼主:
TO:闵先生:非常感谢,我是在上海,工地在宁波,能否推荐一家近点、声誉好一点的公司啊?

网友E:
上海的,可以找上海石化安检公司

网友F:
其实如果要实现插拔式的流量计也许能做到,但是有没有想到2M的管径的流量肯定不会小,一次元件在流力的影响下使用肯定会产生变形,因为你不能实现两边固定。。我们公司倒是有种单探头的超声波,多普勒形的。在上海,有意电话58204580--109。张经理

网友E:
其实如果要实现插拔式的流量计也许能做到,但是有没有想到2M的管径的流量肯定不会小,一次元件在流力的影响下使用肯定会产生变形,因为你不能实现两边固定。。。 请问:插拔式的为什么就不能实现两边固定呢? 据我所知,目前应用较广的阿牛巴流量计,就可以实现两头固定 上面那头不用说了,下面那头就是把管道焊穿,加一固定块来固定一次元件的末端 既简单经济,使用效果也很好

楼主:
真的很难实现两端固定,因为现场管线只有上面的一小部分能够看到。下面都在淤泥里面啦。

网友G:
不妨试试均速管流量计。

楼主:
TO:等待石头的木头,上海石化安检公司你有没有联系方式啊?他们能够提供带压安装的服务吗?

网友F:
你带压开孔能实现,你用什么一次元件啊,2M的直径,在现场的操作条件只能实现一边固定. 我建议你最好是用单探头的超声波,简单,方便..我有这方面的资料,QQ156651020

网友E:
TO:渴望资深,我没有联系方式 不过你既然也是上海的,很容易就查到了撒

楼主:
楼上,谢谢啦,他们也做不了啊。做的话肯定要停管线,但是我们想带压安装啊,有一种超声波捆绑型的可以不开孔,但是他们的等级只能达到IP67,没办法浸到水里啊。怎么办啊?各位老大!!!

楼主:
各位,帮我多问问啊?怎么办啊?上海石化安检也没办法做啊。

网友F:
有种产品最高做到IP66,是加拿大进口的,品牌GREYLINE。精度0.5% 本安型防爆,4-20MA输出,24V电源

楼主:
楼上,IP66不能浸到水里啊!有没有IP68的啊。

网友E:
晕,,安检的也做不了啊 sorry

网友H:
给我参数,我帮你计算一下,看成不,fax:01064893172

楼主:
楼上,参数我都在上面提供过了啊。你还需要其它什么参数?计算什么呢?我的主要问题是能否带压开孔。

网友I:
有带压开孔接管的,看看《大氮肥》上的广告,有一家可以做的

网友J:
我有IP68的外缚式超声波流量计。完全能满足你的要求。mjb@ttk.com.cn 62325522-619

网友K:
可以安装靶式流量计,我们也用过.

网友L:
用西门子电磁流量计吧,单点插入式。资料可到网上下载或来电垂询!021-64859191-311,但是,我们安装不了。

楼主:
能做插入式电磁的很多的,就是没办法安装啊!楼上的是西门子本部的还是代理商啊?

网友M:
找我就行了,带压开孔,我也是在宁波的,我们单位对这带压开孔小菜一碟。如果你还没有可以联系我。

网友M:
联系我,wjrcx001@163.com 可以先了解一下.

网友N(2009-10-27):
西门子有靶式流量计吗 哪位大哥知道?

网友O:
你好,可以使用超声波中心插入式流量计,它是在同侧安装的,管道只要露出一部分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