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同步皮带代替滚珠丝杠如何?

楼主(2005-07-11):
我们在开发一种低成本数控工作台,若用导轨加滚珠丝杠成本很难接受,我考虑是否可以采用导轨加同步带的方式:把移动台固定在皮带上,步进电机通过同步轮拖动。欢迎探讨

网友A:
请问你精度要球怎样

网友B:
你可参考软盘驱动器的磁头移动原理 打印机打印头的移动原理

楼主:
我想也是的,精度要求5丝,反向间隙我可以系统补偿。 现在的打印机也都采用这种方式,我想也是为了降低成本吧,而且精度也不差。

网友B:
可加个张紧轮,减少反向间隙.

网友C:
空走么没有问题,但是有加工零件,可能有问题, 毕竟皮带de弹性太大

网友D:
我同意“数控精英”的看法,皮带de弹性会引起很多问题。

楼主:
大家也不要把同步带想的弹性太大了,数控上的多数同步带内有钢丝的,我曾经改造过一台VM40加工中心,日本的,Z轴就是通过同步带传到丝杠的,Z轴上有越400公斤的重力负荷,也没有因为弹性影响精度呀

网友D:
yzj7518您好: 我想您是没看清主题,楼主的主题是“用同步皮带代替滚珠丝杠如何”,应理解为用“同步皮带直接拖动工作台”,“通过同步带传到丝杠”,再由“丝杠”拖动工作台,当然没有问题。我想,您说的“Z轴”,加个手轮,可用手轻松转动。

网友E:
我感觉如果重载肯定不行,轻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E(2005-08-12):
经过强度刚度精度校核后,如果能满足精度就可以。

网友F:
用钢丝绳加张紧轮可以控制,看到过小日本的磨床用这样的结构代替液压传动 控制台面的

网友G:
精度不受影响就好

网友H(2006-01-23):
不知你是用于哪种设备?如果用于金属切削机床是不行的。
你说日本机是这么做的,但他是Z轴且应该是伺服电机-同步带-主轴转动,而不是位置移动。如果用在X,Y轴那是不行的:
刚性不行,精度不能保证(就算是开始试机可以,但1年2年以后呢你敢保证?)
上海慧远说的用钢丝绳加张紧轮呵呵我现在在看到那种机床就想叼人
什么玩意!

网友I:
得系统考虑,并进行校核。
不过,我没有见过这种方式。最多是电机通过同步皮带带动丝杠

网友J:
这个尝试比较危险,精度很难达到.

网友K:
我可以帮你做到,用同步带的.可以达到5个丝!

QQ:190183988
TEL:051085203468-69

网友L:
我们就直接有这种产品,一体化的齿型带带导轨,可以用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进行驱动,定位精度为0.1mm

网友M:
我们有一款带同步带的导轨,可以直接用电机驱动,重复定位精度可以做到小于0.05mm。如果需要我可以给你份资料。

网友N:
可以在外部加个反馈,做成全闭环的,这样就可以保证精度了。

网友O: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P:
同步带的周长控制在400mm范围,否则很难做到精度的稳定性.

网友Q:
一般的同步带重复精度可以做到0.05-0.1丝.使用寿命没有丝杆长.
to:EricControl
本身考虑的就是成本问题,加反馈只怕成本比用丝杆的还高.

网友R:
精度要求5丝空載可以,加工时同步带应该会断裂

网友S(2006-03-03):
精度没了,要数控还有什么用.

网友T:
带轮相邻齿间的节距极限偏差是+ -0.03毫米
小于25.4的带轮在90度弧以内的节距累计偏差+ -0.05毫米
同步带500以内极限偏差+ -0.51毫米

网友U:
一般专用设备,要求不高,只求产量的可以考虑这种方案。如果要做普通机床设备,那绝对是不行的。如果加工的零件要求同轴度小于1丝,公差都小于1丝,长度200mm,直径20mm,加工材料是特种钢材的时候,这种机床是根本加工不出来的。就是现在的常用机床都很难达到加工精度的。放弃这种不现实的想法。

网友V:
亦云人云: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7-12 12:49:00
可加个张紧轮,减少反向间隙.
支持!

网友W:
这种方式我做过,周长3200MM的L型同步带,负载40KG,重复精度0.20MM

网友X:
yzj7518同学:
你讲的日本机床的用法是用同步带替代挠性联轴器的用法。和你讲的直接拖动有用法不一样。同步带不只是在长度上有弹性形变,在齿形上同样有弹性形变,在带上加钢丝只是提高了同步带的负载能力。5丝不好控制。

网友Y(2008-03-25):
各位大侠,滚珠丝杠的重复轴向定位精度现在最高能达多少?谢谢。

网友Z:
下面引用由尹璐在 2006-3-4 12:37:00 发表的内容:
一般专用设备,要求不高,只求产量的可以考虑这种方案。如果要做普通机床设备,那绝对是不行的。如果加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