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泄漏量检测仪

楼主(2005-07-11):
谁知道有定量检测阀门泄漏的仪器吗?(便携的最好) 国产可能没有,进口的也可以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可以使用皂膜流量计,这种流量计非常简单,主要结构是一个U形玻璃管,里面放上上肥皂水,阀门按上盲板接上橡胶软管,如果阀门有漏气的话,气体会推动肥皂水形成的薄膜沿有刻度的玻璃管上升,再用秒表测出皂膜上升的速度,就可以算出泄漏量。

楼主:
谢谢123WER 有没有非接触式的呢?

网友B:
非接触式的检测只能检测你的管道中流动的气体,比如你的管道中流动的式天然气,那么你搞一台高灵敏度的甲烷检测仪器就可以检测是否有漏气了。其他气体同样对待。但是,如果你的管道里流动的是空气,氮气,那可就麻烦了! 另外,如果漏泄量大,管道内外压力差别较大,可以用超声波检测!简单的道理:漏气的时候会吱吱响,检测这个声音可以探测气体泄漏! 如果你的管道中流动的是油品,尤其是粘油,那就您自己想办法吧!

楼主:
管道中是蒸气,有办法吗?

网友B:
这得看您是什么蒸汽了!水蒸气?不好测,您想啊,这空气中水蒸气含量本来就不低,你的阀门泄漏量再不大,怎么区分泄漏与非泄漏呢? 如果你的环境是封闭的确实可以考虑通过控制湿度来确定泄漏(不准确), 如果你的蒸汽中可以加入示踪气体(比如液化气的臭味)问题可能会简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