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请问直流调速的原理是什么呢?是否通过改变电阻来改变电机电枢?????

楼主(2005-07-11):
请问:请问直流调速的原理是什么呢?是否通过改变电阻来改变电机电枢,来达到改变转速?????

网友A:
直流电机的调速方法有调压调速、电枢串电阻调速和弱磁调速等,在额定转速(称为基速)以下采用调压或串电阻调速,在基速以上采用弱磁调速。根据控制的特点,采用了脉冲宽度调制(PWM)的调速方法。PWM公式如下:Uav=(ton/T)Us=αUs 式中:ton—开关每次接通时间;T—开关通断的工作周期;α——占空比。改变脉冲的占空比,电机两端电压的平均值也随之改变,因而电动机转速也得到了控制。串电阻调速只是其中一种最直接简单的调速方式,其本质也是改变了电压值的大小。。。 大哥,直流调速的书太多了,而且是《电机学》最基本的东西,您随便找本看看行不?而且还图文并茂的,请您自己弄本书好好研究研究吧,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