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湿度传感器的选择!

楼主(2005-07-11):
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选择湿度传感器成了我的难题! 在温度达到300度,湿度在50%以上的环境下,选择哪种湿度传感器比较好?? 精度要求不高,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这个东西你最好用国外的吧; 温度太高了 你留个联系方式我们交流下

网友B:
我们只有能耐到200度的

网友C:
维萨拉有一款可以做到,价格3~5万!

网友D(2006-02-09):
不知道在这么高的温度下,测量湿度还有意义吗??

网友E:
找到合适的传感器了吗?说来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F:
我也在找一款耐温350度的,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

网友G:
温度太高了,用国外的品牌吧!瑞士罗卓尼克温湿度传感器,测温度的要选好,显示如果要用国内的仪表就使用厦门宇电AI系列吧!

网友H:
to:黑杰克
    谢教了!

网友H:
有没有成套的>?

网友I:
高温高湿的情况下,选择湿度传感器不是难题。300度没用过。我用过180度下的温湿度控制,卫生洁具烘房。选用奥地利益加义电子有限公司E+E31型号DO981TC1-2产品优惠价格8112元,电话010-84992361就是价格高。http://www.epluse.cn或芬兰维萨拉产品http://www.vaisala.com价更高。
配用仪表采用厦门宇电AI-708AXL2L2控制变频器。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网友J:
有便宜的适用于楼主所说条件的,采用循环降温的方式来进行测量,适合在高温环境下使用(可以100-700℃内测量),价格在3000多一套。如需要请跟我联系,QQ:5823875,电话:13088079107.

网友K:
0度90%以上湿度的呢?低温高湿

网友E:
"0度90%以上湿度的呢?低温高湿"
容易冷凝,传感器容易损坏。可考虑作为易耗品使用,一般几个月到一年更换一次。建议有条件的客户在现场发生冷凝后,将传感器取下阴干后再使用,可有效延长传感器的使用寿命。

网友L:
还是不要用湿度传感器测量了吧!

网友M(2006-12-27):
涨见识了, 这么高的温度下的湿度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网友M:
TO:优格
  某些高温地方是需要测量湿度的.我有一个客户,他们需要测量烟洞里面的湿度,(温度200度左右,腐蚀非常严重),湿度不同,排污收费就不同.采用过很多传感器,没有一个能行的,现在采用的是IST公司的MK33.

网友M:
纠正一下,上面说的"没有一个能行"是说之前使用过的传感器.

网友N:
啊,收获很多

网友O(2007-07-03):
好家伙,特种湿度传感器大全呀。不知道太空要不要测湿度。

网友P(2008-08-18):
这是什么工况?

网友Q:
我能帮你们找到这样的产品 不过价位要高些 1200元 基本方法就是传感器外置 不过不是测量的当前值 而是测量的是常温下的相对湿度值 如果你们有谁需要可以联系我 看看这样的产品中不中! qq: 871215679

网友P(2012-03-01):
在钢厂遇到过
当时建议是 取样 降温后测湿度

网友R:
您这个要求还好北京兴卧龙(
www.woolo.com.cn
李文杰18710204773)能解决您的难题。各种温湿度传感器,高温低湿 。低湿高温。统统不是问题。